[求助] GGNMOS中衬底电阻和Vt1、Vt2、Vh的关系解惑

楼主(2023-11-16):
只改变Rb,其中Rb3>Rb2>Rb1,且Rb3非常大,Rb1≈0
如果等效过来GGNMOS的寄生NPN的话,图中曲线不是说明:
①Rb(等效为衬底电阻)越大,一次击穿电压Vt1越小
②Rb越大,维持电压Vh越小
③Rb越大,二次击穿电压Vt2越小

有点不太理解,其中Vt1随Rb增大而减小能理解,但是维持电压Vh和二次击穿电压Vt2也都随着Rb增大而减小是为啥呀?
求懂行的大佬给小弟分析一波

图看评论区!!!!

网友A:
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电阻越大,就越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电阻越大,就越限流

没太理解

Vh=IR,现在R变大了,那按图中的Ih应该是没有太大改变的,这样的话Vh不是应该增大吗?
再者按你说的电阻越大,就越限流,那也是Ih有减小呀,可是按照这个逻辑我还是没太理解为啥Vh会变小,是我理解的方向有问题吗

求大佬救我

网友:
请问此图下面的那张图最左和最右的曲线对应的是什么情况?一个是Rb=0最右边的曲线?一个是Rb=无穷大么?还有请问有些ESD管子的gate接里面的电路做输出用的这种是不是相同与Rb=无穷大

网友B:
我来说一下我的一点愚见。你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它的维持电压降低了,接下来我说明一下为什么它的维持电压降低了。GGNMOS的维持电压由两部分组成,集电结的反偏电压加上阱电阻上的压降。你看图得出的分析是Ih基本不变,R变大了,然后阱电阻上的压降确实提高了,但是你忘了分析反偏结的压降了,如果结论是Vh降低了,显然反偏结上的压降是降低了的,至于为什么,我还不是很清楚原理。另外朋友你这个插图是那本上的呢?可以告诉我吗,我很希望看一看。

网友:
我们也想知道这本书叫什么名字,一起看看

网友C:
请问这图是从本书上摘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一下我的一点愚见。你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它的维持电压降低了,接下来我说明一下为什么它的维持电压降 ...

该图是《CMOS》集成电路闩锁效应  温德通著   —— 书中P14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图是从本书上摘取的?

该图是《CMOS》集成电路闩锁效应  温德通著   —— 书中P14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图是《CMOS》集成电路闩锁效应  温德通著   —— 书中P14上的

收到,谢谢

网友(2024-12-12):
个人愚见,可以先看成一个黑盒子,随着Rb变大,输入电流Ic基本不变,输出电流Ib变小,那输出电流Ie变大,那么从集电极到地的等效电阻变小,所以对应的Vh和Vt2的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