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独控制PMOS的阱电位时,lvs提示NWELL没有连接到POWER,如何解决?

楼主(2023-11-16):
nwell is not connented to power net
guardring连接到VDD了,PMOS的衬底接VIN,那如何使PMOS的NWELL接到VDD?smic180BCD工艺

网友A:
外面的ntap要切断,左右两边的Nwell分别包住ntap,这样左右两边的PMOS的阱电位就分开了,可以接不同的电位,当然也可以接同一个电位

网友B:
加一段ntap用nw包住。nw和其它nw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的ntap要切断,左右两边的Nwell分别包住ntap,这样左右两边的PMOS的阱电位就分开了,可以接不同的电位, ...

谢谢前辈的解答。我是初学者,有点没太理解,不知道您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段ntap用nw包住。nw和其它nw分开。

谢谢前辈的解答。我是初学者,有点没太理解,不知道您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些

网友:
这就是个普通的P管,你为啥P管外圈的是个Pring,换成Nring,NW全覆盖不就得了

hja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