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的失调和噪声仿真

楼主(2023-11-17):
如图,以Strong-Arm动态比较器为例,其offset仿真通常为输入差分电压为offset时,输出转变为高电平的电压。我看网上的噪声仿真有两种,一种是Transnoise仿真,原理也是通过输入一个差分电压,然后找出误码率为16%的电压即可。想请问的是,这种情况下的差分电压需要减去失调电压吗???或者说,在仿真噪声的时候是否需要考虑失调的影响,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失调要加失配才能仿出来,你仿噪声的时候是几乎看不到失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要加失配才能仿出来,你仿噪声的时候是几乎看不到失调的

您好,我发现如果不做mc仿真,就在ADE下做正常的tt仿真,也是可以仿真出来失调电压的,当然,这只有一种情况。请问这样合理吗

网友(2025-07-05):
后仿真是会有失调的

网友(2025-09-18):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发现如果不做mc仿真,就在ADE下做正常的tt仿真,也是可以仿真出来失调电压的,当然,这只有一种 ...

我仿真比较器也发现了前仿真的失调,这是因为里面的两个差分信号线之间接了一个nmos管,nmos管的源端和漏端费别接两根差分信号线,而nmos管的远端和漏端会有微小的失配,从而在前仿真中仿出来失调,这个失调跟蒙卡仿出来的失调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仿噪声时,要把这个前仿的失调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