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Unverified:如何解决reg未核实的问题?或者可以waive嘛?

楼主(2023-11-17):
(图片)

网友:
system default max failing points is 20. Unverified points is not waivable especially if these compare points are coded in RTL.

网友A:
不能waive哎 ~~~ 必须先把那20个 non eq的 解决了再说 。

这些是排队在后面,没有浮出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waive哎 ~~~ 必须先把那20个 non eq的 解决了再说 。

这些是排队在后面,没有浮出来的 ~~~ ...

已解决

网友(2024-02-05):
你好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4-03-22):
文件问题,反复检查,具体的就不贴了

网友B(2024-11-13):
引用 楼主:
文件问题,反复检查,具体的就不贴了

什么文件有问题,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文件有问题,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对导出的gd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