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cc吞语句问题

楼主(2023-11-17):
在使用gcc编译mcu程序时,有两句语句相继对两个不同的寄存器做写操作,第一条语句会被吞掉不被执行
但是我在两条语句之间插一个NOP就可以正常对两个寄存器记性写操作,这是为什么?有没有哪里需要设置?
已经尝试的编译选项:-fno-strict-aliasing// -O0,都没有作用。
在keil环境上也是可以正常执行的。

网友(2024-01-11):
MCU的寄存器最好用volatile,不然如果后续软件不操作该寄存器,编译器认为该指令不起作用,会直接优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