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ll-digital duty-cycle correction for pipeline ADC

楼主(2023-11-17):
请问有做过数字DCC的大佬吗?小弟请教几个问题

1.数字DCC能够cover的频率范围看论文上都比较高,200M以上,上G的也有,我的指标是20M-125M,当然可能50M以下30%-70%也不需要调占空比,这种是可实现的吗?
2.不用模拟DCC是稳定时间太慢了,用于Pipeline ADC ,上电后10个周期出Code,大佬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All-Digital Wide Range Precharge Logic 50% Duty Cycle Corrector.pdf

网友A:
不建议用DCC处理时钟,jitter会影响pipeline adc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DCC处理时钟,jitter会影响pipeline adc性能

大佬,问一下,如果在100M左右,时钟占空比在30%-70%都能正常工作,如果不使用DCC,岂不是要多花费很多功耗将运放带宽做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问一下,如果在100M左右,时钟占空比在30%-70%都能正常工作,如果不使用DCC,岂不是要多花费很多功 ...

不是大佬。不知道,只是提醒一下。为啥会有30%~70%占空比也能工作这个需求,不能给个200M时钟再2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佬。不知道,只是提醒一下。为啥会有30%~70%占空比也能工作这个需求,不能给个200M时钟再2分频?
...

应该不行,外部CLK频率是定死的,比如105M,但是会对输入CLK高低电平做限制,比如低电平最短时间和高电平最短时间都是3.8ns,对应下来是40%-60%,有些会更严格一点,我不太清楚这种一般都不加DCC吗?Jitter 在3ps rms不能够满足吗?那么还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有什么建议吗?可以探讨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