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stopfile 和 ignorefile, stop和ignoredu什么区别

楼主(2023-11-17):
我的理解是:stopfile会把file当成grey boxes,ignorefile会把file当成black boxes
但是stop 描述又成了black box,有大佬能帮忙解释一下这四者的区别么?

user guide上是这么写的
stopfile
Use this command to specify a file name so that SpyGlass skips rule-checking on all design units specified in that file. Such design units are considered as grey boxes during SpyGlass analysis.

ignorefile
Use this command to ignore a file from SpyGlass analysis.
When you ignore a file, the design units described in that file are assumed to be black boxes for the purpose of SpyGlass analysis.

ignoredu
When this command is run, SpyGlass generates the ignore_summary report.
SpyGlass does not consider the ignorefile and ignoredu specifications, if they are specified in a source file that is passed to the set_option libhdlf <logical-library-name> <source-files> project file command.
If you specify an ignore specification by using the ignorefile or ignoredu commands on modules having generic parameters, the ErrorAnalyzebbox rule reports such modules as black boxes.

stop
Use this design-read option to specify design units which you want to skip from SpyGlass analysis.
Such design units are considered as black boxes during SpyGlass analysis.

楼主:
做了个小实验
发现stop和stopfile一致,忽略内部逻辑,但是检查其外部连线
ignoredu和ignorefile一致,内部逻辑和外部连线都不检查

网友:
谢谢分享,之前一直用的stopfile

楼主(2024-12-17):
ignorefile实际就是不吃这个文件,stopfile就是当成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