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11-17):
1.我提前寄生参数采用的是starrc的流程,可是提前出来的spf会有两个奇怪的device,

实际去看好像是连接在衬底上的

可以请大佬解答一下这个是什么么。
2.再走hspice仿真的时候,想要probe v和i,其中probe的探针一直是在toplevel么,不能往下进行放置探测么,这样的话probe v(*)是可以取所有的node的,probe i(*)就只有上述两个device的电流,好像并不是激励源的电流,如果我想取下面的devide的电流要怎么去做呢

3.在论坛搜索了一部分资料和看了hspice的ug,我用probe isub(instance:pin)这种方式来打电流,能够保存波形,不过全部都是0,这个是为什么呢

楼主:
大佬这样也是不行的a

楼主:
请问还有别的方法么

楼主:
这样貌似也是不行得

楼主:
我去重新看了一下导出得sp文件,D0和D1好像是两个NWell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还有别的方法么

么得了

网友A:
用hspice仿真top层以下的电流很麻烦,但是也可以抓。我通常都是用i(XI0.XX***/X**/器件端口名如#D)这样去抓,但是每个finger都需要抓一遍,加和后才是该器件的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spice仿真top层以下的电流很麻烦,但是也可以抓。我通常都是用i(XI0.XX***/X**/器件端口名如#D)这样 ...

我用i去抓的时候他找不到对应的device,我这两天去看貌似是抽取的网表有一些问题,并没有按照level对应的提取进去

楼主:
按理说应该是下面这样的

,但是我的是这种的

,就感觉是找不到提取出来的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