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家lic问题

楼主(2023-11-17):
我已经按照eetop里步骤用sclkeygen生成了lic,然后放在fix.dat里加了dummy字,但是还是启动不了lic

楼主:
还是说现在2022版本的软件不支持这么搞了,按道理我也patch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现在2022版本的软件不支持这么搞了,按道理我也patch了

可以的  我的TCAD2022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A:
用scl2021.0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cl2021.03试试

搞不到呀

网友:
仔细检查server和daemon行,还有hostid,以及lic文件格式是否含有windows换行符

网友:
scl patch了吗?
建议搜一下tanker大神的说明,按步骤操作,可以的

网友:
tanker大神的说明在那,找不到,能贴一下不。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license能正常启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