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防护问题

楼主(2023-11-17):
想请教一下各位,ESD器件的W/L保持不变,改变m数(例如W=50u,L=1u,m=10变为W=25u,L=1u,m=20)会影响它的ESD的能力吗?

网友:
影响不大,因为你这个也没变化有多大,不过也不能取的太极端,太大或者太小,W一般都在30~50um左右

网友:
layout均匀性需要注意

网友:
Design rule里应该有Wf的范围,Fab也会做Wf的split,可以拿来看看

网友A:
Design rule有Wf的范围 e.g. 20um to 60um + 最低限total W
Total W 的TLP split data可以看到 IT2 然后决定需要多少mar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有Wf的范围 e.g. 20um to 60um + 最低限total W
Total W 的TLP split data可以看到 IT2 然后决 ...

感谢指点

网友:
得看实测,M变大有non-uniform trigger的风险,不同body掺杂会有区别,电阻也不一样,不放心可以同时做两个版本看看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