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V的pnoise仿真问题

楼主(2023-11-17):
请教eetop的各位大佬,我目前想仿真一个普通INV的RMS jitter;但是目前存在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pnoise选择的仿真方式是timeaverage,在jitter的计算时,我对相噪曲线做积分,用matlab拟合出来的结果和jee的仿真结果对不上(ps和fs量级的差距),请问是什么原因?感谢

楼主:
学习大概了解眼图看的是TJ,而pnoise仿真得到RJ,但是目前RJ的仿真结果(~200fs)远大于眼图的结果(几fs),不知道这该怎么解释

网友A:
你说的是你仿真结果的眼图吗?你仿真不跑tran noise,就是理想反相器看到的眼图结果就是只有DJ的作用,基本没有jitter,如果你不带Power的电感,仿真不出来抽流带来的电压调制,用理想电源那tran眼图不会有jitter的。就算用tran noise也要仿真很久,不是很划算,就用pnoise仿真就好了。jee和相噪曲线积分得到的基本差不多。不会是fs和ps的区别。你肯定是哪个公式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你仿真结果的眼图吗?你仿真不跑tran noise,就是理想反相器看到的眼图结果就是只有DJ的作用,基本 ...

谢谢您的指导,我后面确实重新做了一次转换,理论上确实差不多;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在做相噪转jitter计算时,积分区间的选择应该是怎样的,我在别的贴吧看到有人是1Hz~1/2 fref,不知道这样是否合理(目前仿真来说确实是合理的),另外,我目前的理解是Jee、Jc、Jcc是jitter的不同表示方式,那正常来说更通常关注哪一个value(应该是jee吗)?非常感谢您。

网友A:
数字老哥们更关注Jc/Jcc,他们收timing的时候是通过cycle jitter来预估timing margin。模拟老哥应该都是关注Jee才对,但是我一般不说Jee,就直接说rj。相噪转jitter的积分区间是看你后级系统对你当前noise的接受能力的。PLL的jitter一般积分就从10K积到20M这个区间。PI的话一般从10k积分到1/2 fref。 不会从1HZ积分的,超级低频的jitter contribution很小,基本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老哥们更关注Jc/Jcc,他们收timing的时候是通过cycle jitter来预估timing margin。模拟老哥应该都是关 ...

太感谢您了,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