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rodCreateRect 和 dbCreateRect 的区别

楼主(2023-11-17):
看了手册,只是觉得rodCreateRect 看起来比较麻烦,没什么具体的感觉。

请教一下,这两个函数使用场景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When you want to create a single unnamed rectangle that is a regular database shape and has no ROD attributes, use the dbCreateRect function. When you want to create a one- or two-dimensional array of unnamed retangles that have no ROD attributes, use the rodFillBBoxWithRects function.

平常用的话用dbCreateRect简单也快,rodCreateRect常见用在创建PCell的skill代码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n you want to create a single unnamed rectangle that is a regular database shape and has no ROD a ...

多谢指教,另外好奇想问一下,第一段话是用chatGPT 搜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另外好奇想问一下,第一段话是用chatGPT 搜出来的吗?

官方的帮助文档上都有的,遇到不懂的先去文档找,看了文档还不懂再考虑问会岂不是更好

楼主:
受教了,谢谢,我在文档上看到这句话了。以后要养成先看文档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