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模混合做LV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11-17):
我按照在论坛上看到的方法,将数字电路建了symbol(内部电路只含有port信息),然后与模拟的放在一起,导了一个大的cdl,接着在此cdl里面,把数字小模块的信息屏蔽掉,在最后又把数字的pin对应到数字网表的pin,可最后LVS出来,报的是模拟小模块还有问题,实在没想明白,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PMOS电容?你版图不对呀

网友B:
port 对上了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电容?你版图不对呀

报的是模拟那一小块的,但是模拟的单独已经过了验证了,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rt 对上了吗 ?

是指新网表里面的数字部分port嘛?那个已经用数字网表中的port替换了

网友B:
是lvs 的报告,layout 和 source 的 port 个数是不是一样 ?

看最顶层的 报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lvs 的报告,layout 和 source 的 port 个数是不是一样 ?

看最顶层的 报告 ~~~ ...

个数也能对得上,不知道是不是数字网表里面定义的全局电源地引入的

网友:
个数也能对得上
===
个数对上的话 ,接着看 instance 个数是不是能对上 ~~~

网友C(2023-12-19):
解决了吗? 感觉 TEMP_VDD的层级有点不对,如果没有缺少port的label的话,是不是lvs时候没有定义 .globa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 感觉 TEMP_VDD的层级有点不对,如果没有缺少port的label的话,是不是lvs时候没有定义 .global? ...

已经解决啦!感谢

网友(2024-07-20):
楼主,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