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衬底寄生NPN导通时的等效基区宽度问题

楼主(2023-11-17):
如果衬底二极管强导通,即N+接-1V,即使离它很远的一个5V N阱会不会形成寄生NPN导通?因为这些器件附近都有P+ guard ring,它们在版图上都用metal相连,所以看似N阱离衬底导通二极管很远,但集电结电流走的是metal,而不是衬底,这样就将寄生NPN的基区宽度(Psub)拉近了,这样是否就会形成NPN强导通?
如果没有衬底metal走线,NPN的增益当然很小,基本不会有大的电流,但如果有metal走线,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A:
你的N+ 都 -1V负压了,,都比衬底电位都小了,还用的着讨论寄生NPN导通吗?

网友(点评):
一眼指出问题,

网友B:
一般的话, IO会有LU考虑, 如果输入是对电源和地的dio, 那输入电压低于地活着高于电源就容易拉出电流。 这不是问题,但是你考虑一下, 你的比较器, 输出供电为3V/0V, 输入1V/-1V(-1V/1V), 这个时候你是否希望它正常工作;
对把, 这个时候,这个-1V 可不光抽电源上的电流, 内部所有的NPN寄生可都被打开了, 你这个比较器还能正常work吗?
再说输出的, 假设输出级是个反向器, 我把输出拉负, 那它会被N管的bulk-Drain dio给钳位住, 这个时候依然会拉嘉盛的NPN, 不过这个时候你对输出没有需求了, 只需要保证它不会被拉死就行,这个时候设计上会要求P/N 拉一个距离, 本质上就是增大寄生PNP的ba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话, IO会有LU考虑, 如果输入是对电源和地的dio, 那输入电压低于地活着高于电源就容易拉出电流。  ...

问题是集电结电流会不会主要走metal,而不是衬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N+ 都 -1V负压了,,都比衬底电位都小了,还用的着讨论寄生NPN导通吗?

-1V是人为加的,用于功能测试,但会不会带来寄生NPN的强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