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ng A代码求助

楼主(2023-11-17):
请问一下这里哪个地方错误了

网友:
输出声明与变量声明分两行,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鼠标放在红线处看看报错信息,这样子好调试些

网友A:
错误提示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提示是什么呢?

网友:
选择菜单里面的 "View -> Parser Log File",看看哪里报错

网友:
你确定这是Verilog-A?我看来看去,这都是典型的Verilog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