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据TO出去。发现软连接错误!LVS 是PASS的。想了想好像是后来多加了点PSUB2

楼主(2023-11-17):
这芯片拿回来还能用吗。。。

网友:
psub2 用于区分两个pwell区域通过 LVS
两个区域实际wafer上是相连的

网友:
问题不大,反正都是接地的

网友:
意思是本来不应该加PSUB2的,为了过LVS 加了PSUB2?

网友:
如果加PSUB2的地方是ground 的P-RING,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有信号线接到了PSUB2下的P RING的话,那么这根线就失效了

网友:
只要整个vss是接在一起的就行

网友:
各个VSS接的足够强即可

网友:
五楼的回答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