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复现一篇论文里的电路

楼主(2023-11-18):
请问大佬们,拿到一篇文献,应该如何去复现呢,有怎么方法或者建议吗

网友:
顶顶啊,也很困惑

网友A:
借鉴架构搭,按原理、工艺的不同调整参数,通常paper的指标都有所美化,很难完全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鉴架构搭,按原理、工艺的不同调整参数,通常paper的指标都有所美化,很难完全达到 ...

谢谢!

网友(2025-05-07):
有人可以回答下吗,怎么提高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