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虚拟机资源

楼主(2023-11-18):
求助一个安装了下图软件的linux虚拟机资源,有偿求助,可联系企鹅:970571374.主要是求C家和S家的,版本越新越好,主要用到virtuso和hspice

网友A:
你这个还不如就直接要求最新版本;表格里面有很多不准确的描述;

随便说两个;一,你要求的617和ICADV其实都是virtuoso,两个同时共存可以,但没法同时启动;

二,你starrc要求的启动命令,后面已经不支持了,2018年的还支持,但21年的都肯定就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不如就直接要求最新版本;表格里面有很多不准确的描述;

随便说两个;一,你要求的617和ICADV其实 ...

感谢回复,我已经找到一个合适的虚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