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617和icfb兼容问题

楼主(2023-11-18):
  想请问大佬:我下载了论坛里的adc电路,导入library后,虚拟机里的icfb可以打开,但是virtuoso(617)就打不开,是因为不兼容嘛?

virtuoso显示none

virtuoso显示none

icfb可以显示

icfb可以显示

但我好像缺少库

但我好像缺少库

楼主:
求问大佬,我想在617里面打开能实现嘛

网友A:
没有一个Cadence设计库是可以同时被IC5141的icfb和IC617的virtuoso打开的。

因为IC5141的数据库格式是CDBA格式,而IC617是OA格式的。

你可以用IC617里面的转换工具把CDBA数据库转换到OA格式,形成另外一个库的路径再打开。

网友B:
要转格式,看图应该是以前的,CDB格式,你用617打开,需要转换成OA格式。https://blog.csdn.net/DOG_BITE_DOG/article/details/1272031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个Cadence设计库是可以同时被IC5141的icfb和IC617的virtuoso打开的。

因为IC5141的数据库格式是CDBA ...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转格式,看图应该是以前的,CDB格式,你用617打开,需要转换成OA格式。https://blog.csdn.net/DOG_BITE_D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