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的耐压问题

楼主(2023-11-19):
问一下,如果一个工艺三极管的额定工作电压为35V,但是该工艺设计规则里描述该三极管可耐最高电压为40V,那么能不能将这个三极管运用于电压为38V的常态工作环境中?

网友:
40V是 BV吧

网友A:
一般不行吧,“最高可耐压”估计是后某一PN结的BV,像是5V MOS管多端的,很多PN结耐压10多V,但是栅氧只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行吧,“最高可耐压”估计是后某一PN结的BV,像是5V MOS管多端的,很多PN结耐压10多V,但是栅氧只有5 ...

就是三极管的Bvce电压是40V,但是工艺器件标明的是35V的管子,想让三极管的vce工作于38V,行不行?

楼主:
就是三极管的Bvce电压是40V,但是工艺器件标明的是35V的管子,想让三极管的vce工作于38V,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三极管的Bvce电压是40V,但是工艺器件标明的是35V的管子,想让三极管的vce工作于38V,行不行?
...

我的理解是常态不行,就算不打坏寿命也会很低,瞬间短时的看条件,也许可以

网友:
35V是工厂可靠性测试以及老化测试的条件,不一定是极限,你用到38V就要承担未知风险,不一定有问题,但需要你自己做可靠性测试验证可用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三极管的Bvce电压是40V,但是工艺器件标明的是35V的管子,想让三极管的vce工作于38V,行不行?
...

40V大概率会击穿,各种工作环境都有可能导致击穿,常温下正常,高温下可能就坏了,小电流没问题,大电流可能就坏了,这是个概率问题,只能说有风险,不敢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