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trace使用问题

楼主(2023-11-19):
求助各位大神:
我在.cdsinit里面加入了最后两行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envSetVal("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但是我画出来的图还是fine这是为什么哇 求助求助

楼主:
envSetVal("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envSetVal("asimenv.plotting" "useDisplayDrf" 'boolean nil )
解决了问题 可以直接显示粗线条了

网友:
change "y0 drawing" to "y9 drawing" layers in display.drf or techfile

网友:
正如你所设置的最后一行,“envSetVal("asimenv.plotting" "useDisplayDrf" 'boolean nil )”这行使viva不再由y0 - y9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