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多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3-11-19):
用stb仿LDO小环路稳定性的时候发现iprobe放的位置不同仿出的结果不同

iprobe分别放在1,2,3处,放在1处的波形和放在2,3处的波形不一致
请问仿真小环路稳定性的时候iprobe应该放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放在不同的点处波形不一样

iprobe放在1波形

iprobe放在1波形

iprobe放在2或3处波形

iprobe放在2或3处波形

网友A:
放在vfb或者EA输出端

网友B:
很明显的一点是,放在1处是有直流环路增益的,然而放在2/3处就没有,因为直流环路就是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vfb或者EA输出端

仿LDO整体环路的时候放在Vfb或者EA输出那里了,整体环路是稳定的。

想仿一下LDO内部补偿环路的稳定性,不知道iprobe应该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的一点是,放在1处是有直流环路增益的,然而放在2/3处就没有,因为直流环路就是断开的, ...

感觉放在1处的话同时测试了大环路和小环路

放在2/3的话只测了小环路

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的一点是,放在1处是有直流环路增益的,然而放在2/3处就没有,因为直流环路就是断开的, ...

感觉放在1处同时测试了大环路和小环路的稳定性

放在2/3的话只测试小环路稳定性

请问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的一点是,放在1处是有直流环路增益的,然而放在2/3处就没有,因为直流环路就是断开的, ...

感觉放在1处同时仿真了大环路和小环路的稳定性

放在2/3处只仿真了小环路(想发图不知道为什么发不出来)
请问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C:
放在2或3其实也是两个环路叠加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在2或3其实也是两个环路叠加的效果

请问为什么放在1和放在2/3的波形差别这么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放在1处的话同时测试了大环路和小环路

等大佬回复

网友D:
外面的大环路包含小环路,测试1的PM,应该断开外面的环路。所以1应该是正确的。
当测试外面的大环路时,小环路算是内部节点,不会影响外部环路的PM准确性,因此测试外部大环路时,不用断开内部的小环路。
2/3因为有外部环路干扰,所以不正确。从相位从0开始就可以看出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的大环路包含小环路,测试1的PM,应该断开外面的环路。所以1应该是正确的。
当测试外面的大环路时,小 ...

谢谢解答!

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断开外部环路呢,如果直接断开让VP接vdc的话输出端的直流工作点会发生变化

网友:
一般iprobe放在高阻节点是不影响环路性能的,显然1满足,3不满足,如果2节点是共栅极输入的话是不满足的,所以2 3是有问题的,iprobe的放入影响了环路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断开外部环路呢,如果直接断开让VP接vdc的话输出端的直流工作点会发生变化

1处同时断开了小环和外部的大环。至于另外一个通过current amplifier,电阻,运放的环路,应该不是环路吧?current amplifer是单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处同时断开了小环和外部的大环。至于另外一个通过current amplifier,电阻,运放的环路,应该不是环路吧 ...

current amplifier是单向的,谢谢解答
所以这个结构只要保证整体环路的稳定性就行,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E:
1、简单推导得到Y/X的表达式,表达式可以进一步化简前提是bc≠1(即需要找到一个环路增益为bc的断点,考察其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从后面的计算可以看到断在2处的环路增益为bc);
2、现在考察Y/X化简之后的表达式,环路增益为(bc+abd),该环路增益恰好为断在1处的环路增益,因此需要考察断在1处的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
总结:考察Y/X传输函数稳定性程度,需要同时考察断在1和2处的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个人理解,有不对可以指出)

问题回答:断在1处和断在2处的环路增益表达式不一样,其增益相位曲线肯定也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简单推导得到Y/X的表达式,表达式可以进一步化简前提是bc≠1(即需要找到一个环路增益为bc的断点,考察 ...

谢谢解答!

网友:
Mark,有关于stb的一些知识

网友:
iprobe箭头都是指向高阻的地方吗,如果不是可以试试,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F(2025-04-07):
最近我也遇到了测不同环路的问题
你这样搭建是测了多个环路的叠加的状态
一般测不同环路的稳定性我喜欢采用 大电感(1T)的通直隔交 和 大电容(1T)的通交隔直 来搭建

在右上角的激励源vdc中,DC voltage 不填,AC magnitude = 1V,应该就可以测上图中loop的增益和相位
如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2025-06-17):
引用 网友F:
最近我也遇到了测不同环路的问题
你这样搭建是测了多个环路的叠加的状态
一般测不同环路的稳定性我喜欢采用 ...

您好,想问一下vfb处断环的LC接法,是不是应该反一下呢,从vfb到Rf2,先经过大电容接地,再经过大电感到Rf2

网友G(2025-07-23):
引用 网友F:
最近我也遇到了测不同环路的问题
你这样搭建是测了多个环路的叠加的状态
一般测不同环路的稳定性我喜欢采用 ...

在测量大环路时,不应断开小环路,因此这种接法在测量小环时,由于大环被大电感断开,没问题,测量大环时,是否应该将小环连上(也就是去掉右上角的通直隔交),欢迎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测量大环路时,不应断开小环路,因此这种接法在测量小环时,由于大环被大电感断开,没问题,测量大环时 ...

测大环肯定要把小环带上,这样才能实现整体的稳定性的功能,小环不稳的话你的tran跳载可能会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