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为什么闭环运放一加电阻仿真就乱套了

楼主(2023-11-19):
小弟在做最简单的二级单端输出运放,在连接单位负反馈时正常输出,如下面而图所示

但是!!!一旦加了电阻构成比例电路就变成这样了
还有其他运放的各种连接方法,都没有达到预期结果,单位负反馈下相位裕度为60°
求助大佬们为何如此!

网友A:
因为1M的电阻会和你的gate形成一个很大的极点,影响稳定性

网友B:
你这样接,VOUT/VIN=2,你没看看你的输入直流电平都是0.9V了,能不饱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接,VOUT/VIN增益是2,你没看看你的输入直流电平都是0.9V了,放到2倍呢?能不饱和吗?? ...

我敲,我以为放大只放大小信号,还给了个他共模电平,那意思是运放运用的时候不用管共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接,VOUT/VIN=2,你没看看你的输入直流电平都是0.9V了,能不饱和吗?? ...

还真是老哥,直流小了以后就可以了,但是输出放大后怎么有这么多毛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老哥,直流小了以后就可以了,但是输出放大后怎么有这么多毛刺

或者你把电源电压增大,不让输出饱和,还有你要放一下环路相位裕度,

楼主:
老哥,环路一般怎么仿真,用那个iprobe仿稳定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把电源电压增大,不让输出饱和,还有你要放一下环路相位裕度,

老哥,环路一般怎么仿真,用那个iprobe仿稳定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环路一般怎么仿真,用那个iprobe仿稳定性吗

就iprobe放环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iprobe放环路里

老哥,刚刚仿真完,加了电阻后环路确实不稳定了,这种情况一般怎么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1M的电阻会和你的gate形成一个很大的极点,影响稳定性

老哥,那这种比例运算不稳定一般怎么补偿,用小电阻?还是用电容做反馈

网友D:
因为加了2M电阻后,跟你的5p输出电容就产生了一个位置很低的极点,以至于你的miller补偿都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加了2M电阻后,跟你的5p输出电容就产生了一个位置很低的极点,以至于你的miller补偿都失效了 ...

多谢老哥,换了小电阻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加了2M电阻后,跟你的5p输出电容就产生了一个位置很低的极点,以至于你的miller补偿都失效了 ...

还有个问题老哥,就是我虽然用小电阻仿瞬时信号没啥问题,但是这个情况下我又仿真了环路的稳定性,发现其实是不稳定的,相位裕度小于0了,出现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刚刚仿真完,加了电阻后环路确实不稳定了,这种情况一般怎么改善
...

你看一下零极点的结果,正常没有电阻输入接MOS栅极是个高阻,你接了一个1M的电阻有可能输入极点就变成主极点了 会让环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零极点的结果,正常没有电阻输入接MOS栅极是个高阻,你接了一个1M的电阻有可能输入极点就变成主 ...

老哥加个小电阻后就没有毛刺了,但是我仿真环路稳定性PM还是小于0,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加个小电阻后就没有毛刺了,但是我仿真环路稳定性PM还是小于0,这是为什么
...

你往哪里加了小电阻,反向放大器那个R2和R1换成小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往哪里加了小电阻,反向放大器那个R2和R1换成小电阻了?

对的,偏小一点,10K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偏小一点,10K左右

那你这个输入电阻10k也太小了,毛刺我不是很清楚 输入电阻这么小咋可能稳定 你改成100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