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积分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11-19):
lz最近在做一个全差分积分器,每次输入10mv差分信号,最后积到上限电源电压1v。但仿真发现开头还好,积分到后面每次积分量越来越小,最后几乎每次只有7mv。请问大佬们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电荷注入问题吗?lz这里控制S1先于S3关断,S2是再延迟5ns。还是因为带宽问题呢?输入信号是100ns积分一次,运放GBW大概10M.但为什么开头积分没问题呢?谢谢!

网友A:
开关和OP都是理想的?OP的摆幅有没有影响?

网友:
摆幅不够

楼主:
确实,后来发现负相端电压下不去了。那请问是调运放的静态输出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和OP都是理想的?OP的摆幅有没有影响?

开关用的cmos互补开关,op发现确实有问题。。。初始失调输入2mv,静态输出大概340mv,负相很快就到底了= =

网友:
so define your opamp spec fi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