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如何做SI分析

楼主(2023-11-20):
innovus如何做SI分析,求大佬能给予解答

网友A:
打开SI就行了,setDelayCalMode -SIAware true, 如果你想再进一步的选择SI的计算方式,请man setSI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SI就行了,setDelayCalMode -SIAware true, 如果你想再进一步的选择SI的计算方式,请man setSIMode ...

谢谢大佬,打开之后,route的时候就会自动考虑SI吗?

网友B(2024-04-22):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打开之后,route的时候就会自动考虑SI吗?

请问一下您试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SI问题,是不是打开这个开关工具就会自动修复S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您试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SI问题,是不是打开这个开关工具就会自动修复SI?
...

会自动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