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识别问题

楼主(2023-11-20):
run lvs时 管子不识别一般是哪些原因

网友A:
管子上面盖了不该有的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上面盖了不该有的层

多谢

网友B:
在LVS rule file里找到对应 model 的 seed layer,定义时会 NOT 掉一些layer,对比你的版图是否有用到;再看下衬底有没有给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VS rule file里找到对应 model 的 seed layer,定义时会 NOT 掉一些layer,对比你的版图是否有用到;再 ...

高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