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DS导入问题,大佬们帮帮忙

楼主(2023-11-20):
导入关于IO的GDS时,发现添加layer map文件和不添加的layer map文件的版图不一样,通过对比发现,少了一些计算层。但是不添加layer map文件的IO可以过LVS,现在拿不准以哪一个为准了,有大佬指点下吗?

网友:
還是要導入layer map才對,確認用的map是對的

楼主:
少的图层为ESDIMP、IP、prBndry、等,但是DRC报错都一样

网友A:
首先你要确认你用的IO的IP是不是你对应的工艺,你不添加layer map他就默认你用的是你PDK的layer map了,确认清楚别到时候DRC有问题,

网友B:
stream in 少图层 也许能够通过 LVS DRC 但芯片可能无法工作
IP、prBndry可能可以忽略, ESD*最有可能不

网友:
不要加layer map文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认你用的IO的IP是不是你对应的工艺,你不添加layer map他就默认你用的是你PDK的layer map了,确 ...

我当时这个库挂的是技术文件我感觉不加layer map他调用的是技术文件里面layer map,会出现未定义的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eam in 少图层 也许能够通过 LVS DRC 但芯片可能无法工作
IP、prBndry可能可以忽略, ESD*最有可能不 ...

说明还是要添加layer。map图层

网友:
谁给你 pad IP 可以告诉你需要与否添加layer。map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