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multicycle_path的设定一些疑问?

楼主(2023-11-20):
set_multicycle_path 可以设置在hierarchy的pin上吗?

网友:
是可以的,命令手册是这样描述的:

网友:
一般这种路径,我会用dont touch的cell,这样就可以直接设置在cell上

网友:
建议尽量不要用hire pin ,能用leaf pin ,尽量写leaf pin ,因为后端工具优化过程可能会优化掉某些hire pin, 导致约束失效,最后pt 里面再读原始sdc 就找不到这个hire pin 了,会比较麻烦。 如果必须要用hire pin ,就要设dont touch ,防止后端不要优化掉,但是这样会后端优化限制就比较大,可能会出现某些drv 修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