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存储器分类

楼主(2023-11-20):
1.1 存储器分类
(1)按照结构层次分类

读写速度:CPU内部的寄存器>CPU内Cache>CPU外内存>硬盘  (SSD/HDD)
存储容量:CPU内部的寄存器<CPU内Cache<CPU外内存<硬盘  (SSD/HDD)
单位价格:CPU内部的寄存器>CPU内Cache>CPU外内存>硬盘  (SSD/HDD)
(2)按照掉电后数据是否丢失分类
①易失性存储器RAM
RAM即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存储。这里的随机是指存储不是按照线性的,可以以任何顺序存取数据,掉电后数据丢失。
a. DRAM即Dynamic RAM,由一个mos和一个电容构成1bit存储单元,因为电容充放电较慢,所以读写速度慢,因为电容会漏电,所以为了保持充电状态,需要周期性充电,价格较SRAM较便宜。平时常说的DDR实际全称是DDR-SDRAM,属于DRAM的一种。
b. SRAM即Static RAM,由6个mos构成1bit存储单元,由6个MOS构成一个存储单元,MOS开关速度较快,相对而言,读写速度较快,价格较贵。一般CPU内cash使用该结构进行快速读取。
c. SDRAM即Synchronous DRAM,因为与CPU时钟同步,减少了等待的时间,存取速度相对更快一些。
②非易失性存储器ROM
ROM即Read 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掉电后数据不会丢失。
a. Flash。常用的Flash有两种即NOR FLash和NAND FLash。其中,NOR FLash,较早进入市场;NAND FLash,相对NOR FLash,读写速度快,价格低,目前市场上的SSD、手机内存、USB内存均以NAND FLash为主。
b. EEPOM。

网友:
RAW NAND 的ONFI协议主要定义了NAND的什么类型的接口,3D NAND 适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