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了DRCLVS但是还是想知道到底一般怎么画衬底的

楼主(2023-11-20):
实验课教的是额外画一个在外边,我看别人是可以直接给里面的衬底接电的,是不是我这种自己生成的不够位置只能在外边画一个。

网友A:
纯逻辑上下拉通VDD VSS 即可,就是你现在衬底的位置从左到右一直拉过去,省一点就是左右加一点。只有要求高的才把器件围起来,或者你把你现在的加多几个孔就完事,反正也不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逻辑上下拉通VDD VSS 即可,就是你现在衬底的位置从左到右一直拉过去,省一点就是左右加一点。只有要求高 ...

感谢感谢,只要接上了仿真层面就不会有影响是吧其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只要接上了仿真层面就不会有影响是吧其实

不改也没事,反正不生产

网友B:
我也画了一版,请路过的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画了一版,请路过的大佬指点

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画了一版,请路过的大佬指点

学习了,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