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比较器如何进行噪声仿真?

楼主(2023-11-20):
上面是调试的静态比较器结构,就是一个五管加一个两级的反相器,VIN端保持1V不变,VIP端变化,请问这样的比较器结构的噪声如何仿真?由于PSS和PNOISE都是针对动态比较而言,有时钟频率。但静态比较器没有时钟频率、不是简单的运放,这样的结构如何仿噪声?

网友A:
仿真第一级OP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第一级OP噪声

谢谢您回答,我的理解是不是ADE里面用noise设置,设置扫描频率后再设置Positive/Negative Output Node,设置完成后直接看noise summary里面的噪声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回答,我的理解是不是ADE里面用noise设置,设置扫描频率后再设置Positive/Negative Output Node,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