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源mos管的源漏之间并联一个电阻

楼主(2023-11-20):
我今天在发现有的电路里电流源的源漏之间并联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高压域的?

网友:
我也在高压电路里见过,都放在二极管连接一侧,可能是保证上电跳电能够保护管子快速启动?等个大佬回答

网友:
启动电路?

网友:
感觉是提高M2支路的开启电压,可以这样分析,假设R1很小近似为0,那么M1被短掉,M2就不会开启,如果R1无穷大,那么就类似断开,然后就和正常的电路一样,所以R1越小,在VDD上升的过程中,相同的VDD电压,M2支路电流越小,所以这个电路应该是钳位用的电路。钳位VDD电压,只有VDD到达一定电压,下面的电路才开启,在小于这个电压时,尽量使下面电路的漏电流小

网友:
感觉是抵抗VDD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域的?

确实是高压里的,VDD电压有40V

网友:
个人看法, 40V HV MOS MOS vth 很高, 当低电压 MOS电路特性不好根本没法mirror current . 可先靠电阻分压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高压里的,VDD电压有40V

就是省关上面管子的高压L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