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种的NBL 隔离 和latch up

楼主(2023-11-20):
小白最近在做bcd的相关工艺,对NBL这个层的理解可能偏了,想请教下各位大佬

我理解的:一般的isoring 会有NBL这层 我觉得NBL是用来解决高低压之间的latchup的,为什么在ESD使用上尽管放了ISO环 ,而且NBL之间空了足够的距离,和pad接的PMOS/NMOS还要空很大的距离,比如和pad连的Pmos/Nmos的diff要空10u 但是放了iso 还是10u 这样iso环不是没什么用了吗,非常不理解

网友A(2024-06-19):
不太清楚楼主的描述,能画个剖面图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楼主的描述,能画个剖面图看看吗

这里的pmos和nmos的drain端都接pad  smic90bcd工艺 分别对pmos和nmos包iso环  iso环里有nbl   问题是无论加不加iso ,这里的pmos和nmos的latchup rule 都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pmos和nmos的drain端都接pad  smic90bcd工艺 分别对pmos和nmos包iso环  iso环里有nbl   问题是无论 ...

原PDIFF to NDIFF的距离并没有变,Latchup一样会报;引入NBL后,也要看NBL接的什么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PDIFF to NDIFF的距离并没有变,Latchup一样会报;引入NBL后,也要看NBL接的什么电位? ...

NISO接的不对会增加Latchup风险,接对了可能会改善Latchup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PDIFF to NDIFF的距离并没有变,Latchup一样会报;引入NBL后,也要看NBL接的什么电位? ...

这里的nbl接的是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