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macro的upf设计

楼主(2023-11-20):
顶层中有例化一个sram,请问各位在upf仿真时是否需要将sram自带的upf文件load到自己写的upf文件中并connect_supply_net吗

还是说用别的办法呢

网友A:
跑CLP check吃sram macro的pg lib,在SYS UPF中connect_supply_port VDDM_SRAM  $HIER/sram/VDD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CLP check吃sram macro的pg lib,在SYS UPF中connect_supply_port VDDM_SRAM  $HIER/sram/VDDM

需要load sram的upf对吧,那如果要控制sram进入light sleep或者deep sleep状态是否需要自己添加电源开关呢

网友A(2024-01-02):
引用 楼主:
需要load sram的upf对吧,那如果要控制sram进入light sleep或者deep sleep状态是否需要自己添加电源开关 ...

你的SRAM是用T/S家的么?是的话 只需要load pglib,,lib里会描述sd/ds(/poff)pin的行为是怎么影响VDD_MEM_LOGIC和VDD_MEM_ARRAY的,不需要像规划domain一样自己在UPF中create_power_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RAM是用T/S家的么?是的话 只需要load pglib,,lib里会描述sd/ds(/poff)pin的行为是怎么影响VDD_ ...

这样的话,我直接用SD或者DS端口控制sram就行是吗,然后ISO也不需要自己控制吗,我发现sram上面有个ISO pin,之前封的wrappery直接tie0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做vclp检查的时候也报了warning,提示我isolation  is transpa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