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导出gds后lvs存在错误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11-20):
考虑时钟走线问题,我就把几个子模块一起放top整体综合了,子模块都能过,但是整个就有问题。
我重复例化了好几个子模块c,只有第一个的SEL_CNT信号有问题,我把第一个例化注释掉就没有这个错误了。

Discrepancy #1 in channel
Net VDD                                                   VDD
--- 853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8546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3v):in3
                                                            Xinst_d_d7_reg/M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2
                                                            Xinst_d_d7_reg/MM8: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3v):in3
                                                            Xinst_d_d2_reg/M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2
                                                            Xinst_d_d2_reg/MM8: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3v):in3
                                                            Xinst_d_d6_reg/M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2
                                                            Xinst_d_d6_reg/MM8: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3v):in3
                                                            Xinst_d_d4_reg/M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2
                                                            Xinst_d_d4_reg/MM8: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3v):in3
                                                            Xinst_d_d5_reg/M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2
                                                            Xinst_d_d5_reg/MM8: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3v):in3
                                                            Xinst_d_d1_reg/M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2
                                                            Xinst_d_d1_reg/MM8: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3v):in3
                                                            Xinst_d_d3_reg/M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up2v):in2
                                                            Xinst_d_d3_reg/MM8:g
Discrepancy #2 in channel
Net SEL_CNT                                               SEL_CNT
--- 10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96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SPDW_2_1_1):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508/X1/M0(16.365,273.830):g
(SPUP_2_1):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97/M6(17.375,268.935):g
(_smn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97/M2(17.455,267.555):g
(_sup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508/X1/M4(16.315,275.865):g
(_nand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523/M5(9.305,271.565):g
  X1523/M1(9.480,273.145):g
(_nand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508/X0/M3(17.585,275.355):g
  X1508/X0/M1(17.705,274.200):g
(_invv)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2156/M14(13.695,273.730):s
  X2156/M28(13.695,275.220):s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2):input
                                                            Xg13331/MM0:g

子模块d都多一条线,看了下是这个输入线

Discrepancy #3 in channel
Net 1882                                                  ** no similar net **
Discrepancy #4 in channel
Net 1883                                                  ** no similar net **
Discrepancy #5 in channel
Net 1884                                                  ** no similar net **
Discrepancy #6 in channel
Net 1885                                                  ** no similar net **
Discrepancy #7 in channel
Net 1886                                                  ** no similar net **
Discrepancy #8 in channel
Net X2710/D                                               ** no similar net **
Discrepancy #9 in channel
Net X2711/D                                               ** no similar net **

#####incorrect instance:

Discrepancy #11 in channel
(SPUP_2_1)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1797/M4(16.440,268.935)  MP(P12)
  X1797/M5(16.865,268.935)  MP(P12)
  X1797/M6(17.375,268.935)  MP(P12)

Discrepancy #12 in channel
** missing gate **                                        (SPUP_2_2)
                                                          Transistors:
                                                            Xg13331/MM7  MP(P12)
                                                            Xg13331/MM5  MP(P12)
                                                            Xg13331/MM8  MP(P12)
                                                            Xg13331/MM0  MP(P12)

楼主:
把incorrect instance对比了看下,感觉没差唉 屏幕截图 2023-11-20

楼主:
子模块d的几个实例都是多了这个输入线连接

网友A:
看一下extract report看有没有warning,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extract report看有没有warning,error

这个是lvs报告,能麻烦您看一下吗?

网友B:
你instance都没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instance都没对上

请问这种情况是综合出了问题还是布局布线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lvs报告,能麻烦您看一下吗?

我说的是extract报告,不是lvs报告。再者你看一下VDD有没有连对,从layout找一下这几个的gate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extract报告,不是lvs报告。再者你看一下VDD有没有连对,从layout找一下这几个的gate端
...

版图上栅极都没有和VDD连起来,另:我找了.lvs.report.ext,里面啥也没有

网友(点评):
请问您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也是子模块可以过,而且电路图和网表连线都没问题

楼主(2024-04-30):
引用 楼主:
版图上栅极都没有和VDD连起来,另:我找了.lvs.report.ext,里面啥也没有

我重新写了代码,应该是有一部分代码不太好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