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带内杂散的产生原因

楼主(2023-11-20):
如图所示,是锁相环芯片测试结果,发现在靠近载波附近出现好几道尖锋毛刺(10k~60k),参考频率是39.08M,想问问大佬们有哪些原因造成的那些小毛刺呢?

网友A:
It depends on the noise in your system.
Perhaps check the FFT of the power.

网友B:
我曾经问过,但是好像听到是带内噪声一般是charge_pump造成的,带外的,一般是VCO,但是这个是整数分频的情况,如果是小数分频,还要另外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问过,但是好像听到是带内噪声一般是charge_pump造成的,带外的,一般是VCO,但是这个是整数分频的情 ...

大佬,这里是整数分频的锁相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depends on the noise in your system.
Perhaps check the FFT of the power.

这里是整数分频锁相环,他没有出现在参考时钟的整数倍频上,怎么对电源做FFT呢,测试的时候电源用的LDO供电

网友C:
vco频率多少?测试的输出频率多少? 有可能从电源,内部ldo参考电压,偏置电流,参考时钟等地方耦合。然后折到这个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o频率多少?测试的输出频率多少? 有可能从电源,内部ldo参考电压,偏置电流,参考时钟等地方耦合。然后 ...

VCO频率在1G以内, 测试输出也是直接buffer接测试pad,这张图的频率在600Mhz这样,在调谐范围内基本都能锁定,只不过一直有这个位置的杂散

网友D:
我之前有个片子,在20K~30K的位置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杂散,鼓包,后面证明是电源噪声影响到了VCO(没错,LDO的噪声表现在带内了),最终反映到输出频谱上了,那个问题因为是片外LDO供电,后来换个好点的LDO就好了。还有一次带内有很多莫名其妙的spur,调整XO的电源电压或者输出幅度,也就是提高REF信号质量,也有改善,这种spur不好说是哪里的问题,从XO,到CP,到VCO到电源都可以,可以都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有个片子,在20K~30K的位置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杂散,鼓包,后面证明是电源噪声影响到了VCO(没错,LDO的 ...

LDO影响VCO的噪声,造成锁相环带内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有个片子,在20K~30K的位置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杂散,鼓包,后面证明是电源噪声影响到了VCO(没错,LDO的 ...

有道理,感谢感谢,我去查一查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确实是电源噪声的影响,PLL供电的每一个地方都检查一下呢,最好都是LDO供电

网友F:
整数应用时,spur就是电源和参考spur,以及其他窜扰扰动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数应用时,spur就是电源和参考spur,以及其他窜扰扰动过来的,

enen ,PLL各个部分是不是都需要单独分开供电?电源纹波影响相噪大不大呢?

网友F(2023-12-22):
引用 楼主:
enen ,PLL各个部分是不是都需要单独分开供电?电源纹波影响相噪大不大呢? ...

根据频域来划分电源域,不同频域用不同电源供电;电源噪声的影响要仿真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频域来划分电源域,不同频域用不同电源供电;电源噪声的影响要仿真评估。
...

请问电源噪声的影响如何仿真,能推荐一些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