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网ip无法访问而且ping不通该怎么办

楼主(2023-11-20):
因为要架设自己的服务器,所以申请了公网ip,而且把电信的光猫改成了桥接模式,只做光电转换,用另外一个路由器用PpoE模式拨号上网,可以上网的。在路由器里面设置了端口映射,在内网能够访问自己的公网ip访问自己的服务器了,(内网是指用自己的拨号上网的路由器的wifi信号)用的是dell服务器的idrac做的测试。但是在外网访问自己的公网ip失败(外网是指不用家里的wifi信号,而是用手机的5G信号),发现在内网ping自己的公网ip能通,但是在外网ping自己的公网ip不通,显示time out.给电信的人打了电话,回话的人后来说修好了,试了一下跟以前一样,外网不能访问自己公网ip,也ping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呢?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多谢了。

网友:
use traceroute to see where it fails

网友:
公网ip ping不通 是不是路由器有限制,还有一般80端口公网禁止访问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映射好 traceroute 下看看哪里断了

网友:
先ping你公网ip的下一跳(网关)看看通不通,通了再去看你公网ip,一般是运营商那边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