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共栅偏置问题

楼主(2023-11-21):
不太理解这两种,为什么差分输出和单端输出两种方式M5.6.7.8得接法不同,为啥全差分输出,上面四个罐子都是直接给偏置,而单端输出的就可以直接接在自己漏端

网友:
拉扎维书上第五章有源负载差动对(第二版P134)有解释,如果单端输出4个偏置仍然像全差分输出一样单独给,那么增益只有全差分输出的一半,因为左边支路的小信号电流被浪费了,接成电流镜的形式就是为了把左边支路的小信号电流复制到右边支路从而提高增益。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单端输出负载管给恒定偏置的话增益会变成全差分输出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