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验证的initreg问题

楼主(2023-11-21):
我在编译和仿真选项都加了+initreg+1的选项,但是仿真的时候直接崩溃,如下图所示,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之前有个项目用的是:
    1. 编译选项:+vcs+initreg+random
    2. 仿真选项:+vcs+initreg+0
你试下,不知道能否帮到你。

网友:
换+0试试呢?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之前有个项目用的是:
    1. 编译选项:+vcs+initreg+random
    2. 仿真选项:+vcs+initre ...

多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