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 std库lef中少阱电位 LVS不通过

楼主(2023-11-21):
请问一下大家,标准单元库中的lef没有阱电位的pin(实际是有的),然后innovus生成网表少了pin, 这导致做LVS时source和layout出现了不匹配,有什么解决办法吗,除了手动在生成的网表中修改

网友A:
能说的更具体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的更具体些吗?

工艺厂商提供的标准单元库是有四个电源pin的,但是lef中只写了PIN VDD和VSS,这就导致innovus生成用于lvs的网表中少了两个电源pin,似乎是innovus不能识别到,在LVS中source和layout的标准单元就对不起来。我在网表中手动加上漏掉的pg pin, source和layout的标准单元就能匹配成功,但是这显然不是聪明的做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艺厂商提供的标准单元库是有四个电源pin的,但是lef中只写了PIN VDD和VSS,这就导致innovus生成用于lvs ...

可否在定义电源连接时讲另外两个pin 连接到电源地试试,生成的网表可能就有了。默认的电源地名字估计跟漏掉的不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否在定义电源连接时讲另外两个pin 连接到电源地试试,生成的网表可能就有了。默认的电源地名字估计跟漏 ...

人家给的LEF只有两个电源PIN,你在innovus里面咋把另外的两个电源地PIN连接上?人家的问题就是这个,不是说连不上 是没有

网友:
让vendor更新lef

网友:
报告贴出来看啊,bsub正常是能抽出来的

网友C:
STD的cdl中看下是几个PIN,是只有VDD/VSS,还是说有四个VDD/VPW/VSS/VNW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给的LEF只有两个电源PIN,你在innovus里面咋把另外的两个电源地PIN连接上?人家的问题就是这个,不是 ...

你这种情况没有见过,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D的cdl中看下是几个PIN,是只有VDD/VSS,还是说有四个VDD/VPW/VSS/VNW

有4个

网友:
修改一下stdcell  cdl

网友:
查看下cdl中的VPW/VNW的电位PIN有没有实际的连接关系,如果没有就可以删除cdl中的电位PIN,这样LVS就可以过了

网友:
直接在转出来的TOP CDL里面加上这两个PIN 给上连接关系就行了~

网友:
要么解决lef , 1.向厂商要正确的lef  2.用工具基于正确的gds抽lef
要么解决cdl, 补上对应的pin信息

网友(2024-02-01):
修改VPW/VNW  为VDD/VSS重新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