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助cadence报错

楼主(2023-11-21):
如图,不知道引脚那里为啥老是报错两个,有无大佬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看到warning的具体信息吧。是不是VCM这个管脚,在symbol里和原理图里的管脚类型不一样?

网友:
按"g"键,弹出对话框,就知道是什么错啦

网友A:
调一下控制台看一眼报错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控制台看一眼报错信息

控制台是virtuoso吗?

网友:
virtuoso看一下错误原因

网友:
应该是symbol和shcematic的pin不一致,重新生成一下symbol

网友:
按g,调出报错信息,看看是怎么说的
这种错误,左下角有一个 叉框 符号的,一般是schematic和symbol的PIN对不上(比如名字不符、类别不符,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台是virtuoso吗?

CIW那边有报错信息可以看看,有时候报错可以去那边定位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