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AC candece仿真SFDR时进行FFT分析时出错

楼主(2023-11-21):
出现了下面这个错误:
Signal: ' /Voutp' : Data will be interpolated, thereby creating numerical noise and differences,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reasons:
- The signal x-axis vector values are not uniformly distributed.
- The dft parameters From/To are not on the data.
To remove these errors, use uniform raw data points, and align the sample points with raw data points.

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没关系,是warning不是error
我比较好奇坛子里到底能把cadence拼错成多少种形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关系,是warning不是error
我比较好奇坛子里到底能把cadence拼错成多少种形态 ...

哈哈哈哈,这没关系吗?为社么会出现这个错,之前仿真都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这没关系吗?为社么会出现这个错,之前仿真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这没关系吗?为社么会出现这个错,之前仿真都没有

是因为你选择的用来FFT的点没有实际数据,计算器需要根据临近点进行内插所以报错。这可能影响结果的精度,但一般影响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你选择的用来FFT的点没有实际数据,计算器需要根据临近点进行内插所以报错。这可能影响结果的精度 ...

为什么没有实际数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实际数据呢

因为没仿真到啊?比如1ns和2ns的位置各有一个数据,1.5ns没有,那FFT用到了1.5ns就会报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仿真到啊?比如1ns和2ns的位置各有一个数据,1.5ns没有,那FFT用到了1.5ns就会报这个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