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 VIA

楼主(2023-11-21):
求大神指教,在CREAT VIA的AUTO选项中CUT CLASS一列都是灰色不可选的,这个是不是TF文件中需要添加语句?

网友A:
我看了下smic44 同样不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smic44 同样不可以修改

我用的是IC615,之前用617,618没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IC615就不支持这里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