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求助!测试ADC时常用到的信号发生器都有哪些品牌的仪器??

楼主(2023-11-21):
各位大佬们,想向你们打听一下,测试ADC芯片时,常用的信号发生器都有哪些公司哪些型号的仪器?

网友A:
泰克,是德,TI,maxiam,  adi,audio precision。还有些国产品牌性价比高可以考虑。高速adc测试还可以用RF测试用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克,是德,TI,maxiam,  adi,audio precision。还有些国产品牌性价比高可以考虑。高速adc测试还可以用RF ...

那请问下具体用到哪些型号的仪器呢?因为可能还要对比考虑预算评估之类的,测试的ADC采样频率也就1M左右。

楼主:
那请问下具体用到哪些型号的仪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具体用到哪些型号的仪器呢?因为可能还要对比考虑预算评估之类的,测试的ADC采样频率也就1M左右 ...

ADC精度,采样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精度,采样频率呢?

精度12位,采样频率约位1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具体用到哪些型号的仪器呢?

看你的测量需求,官网上有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