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SAR校准

楼主(2023-11-21):
在学习高精度SAR,了解了 sub-radix-2扰动校准,split ADC校准;想请教下各位大佬14Bit以上的SAR有哪些经典的大佬和文章可以去学习呢,16bit 采样率不用太高M级别就好,主要是高精度,和实现难度上,希望站内各位能指点一些,先行拜谢了。

网友A:
1MSPS 16位,这要求还不算高吗?

网友B:
本人的硕士毕业论文可以参考下,但是做的比较浅显
10.27461/d.cnki.gzjdx.2021.002136

网友C:
『16bit 采样率不用太高M级别就好』這個M级别具體是指什麼?誤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SPS 16位,这要求还不算高吗?

14Bit也行,因为文章里是有能做成16Bit 1M的就想看一下有哪些牛逼的可以学习参考一下

楼主:
14Bit也行,因为文章里是有能做成16Bit 1M采样率的就想看一下有哪些牛逼的可以学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bit 采样率不用太高M级别就好』這個M级别具體是指什麼?誤差嗎?

就是几M的采样率的SAR就可以,因为14Bit很多已经能做到几十M的采样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的硕士毕业论文可以参考下,但是做的比较浅显
10.27461/d.cnki.gzjdx.2021.002136 ...

你好,请问这个10.27461/d.cnki.gzjdx.2021.002136如何使用,或者能否给一个论文题目呢,感谢

网友:
15 位中高速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SAR ADC)芯片的研究与设计
楼上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