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大佬们关于AMS仿真问题!!!

楼主(2023-11-21):
在进行数模混仿时,数字同学给的verilog代码为什么在他们那边能跑,到模拟这边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有求教大佬们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A:
spectre不认.v文件的吧,需要用xrun+spectre跑。

网友:
veriloga的可以直接用spectre,有verilog的模块就要用ams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不认.v文件的吧,需要用xrun+spectre跑。

用AMS可以跑.v。途中出现的问题总结一下。第二,在建立config时,标红的模块不需要管,只要保证后续调用路径正确即可。第二,对于不需要的.v可以不添加,添加之后会报错,我就是在这里面还调用了顶层所以一直没跑起来

网友:
从log中可以看出有`define定义的参数,如果这些参数都包含在define.v文件,需要在所有引用这些参数的verilog文件的module前面使用`include+绝对路径引用define.v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AMS可以跑.v。途中出现的问题总结一下。第二,在建立config时,标红的模块不需要管,只要保证后续调用 ...

AMS中为verilog创建cellview单元时,需要从上到下为完整路径上的所有verilog文件都创建cellview。仿真工具会自动识别从上到下的路径,否则在调用上层verilog文件的cellview时会在cellview树中显示文件缺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S中为verilog创建cellview单元时,需要从上到下为完整路径上的所有verilog文件都创建cellview。仿真工 ...

嗯嗯,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