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力和应力问题

楼主(2023-11-21):
经常说的版图中注意压力和应力,那具体的在版图中怎么体现,考虑的是整个版图的均匀性吗

网友A:
压力和应力一般都是工艺制造当中产生的,例如切割芯片会产生机械应力,以及做STI的时候淀积多晶硅会对产生一定的压力,对周围器件造成影响。其次版图是如何避免这些问题的,在芯片外围一般会加sealring来保护内部芯片防止切割时造成的损伤。具体STI相关的效应我就不一一进行说明了,你可以参考二级效应产生的原理以及如何预防,结合工艺流程与版图进行理解!

网友:
最直观的是很多pdk的ruler对searl ring和corner区域有drc的单独开关和check;还有大metal 要挖slot 也是因为应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和应力一般都是工艺制造当中产生的,例如切割芯片会产生机械应力,以及做STI的时候淀积多晶硅会对产生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你可以看下这个二级效应相关的内容,简单的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