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violation metal short

楼主(2023-11-21):
请问怎么理解这里是谁和谁short,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把这条net重新绕一下

网友B:
点击右边violation那里看看description详细显示的是啥原因,看起来是因为绕线信号线的宽度和pin的宽度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右边violation那里看看description详细显示的是啥原因,看起来是因为绕线信号线的宽度和pin的宽度不一 ...

谢谢,确实是线宽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条net重新绕一下

谢谢,可以请教下怎么单独绕这根线吗?刚接触innvous, 不太了解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请教下怎么单独绕这根线吗?刚接触innvous, 不太了解操作。

deselectAll

selectNet   <net_name>
setNanoRouteMode -routeSelectedNetOnly 1
routeDesign -global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selectAll

selectNet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