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在rout完毕后有很多的short改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3-11-21):
最近在学encounter的流程,有个design每次在rout完毕后都会很多的short,想问下这种情况下,怎么让工具来修掉这种错误呢,

网友:
把面积放开

楼主:
就是面积比较的紧张,放大不了多少。有没有办法局部的重新绕线呢

网友A:
要分析为什么局部这么多走线,逻辑设计是否合理,有没有数据流来回窜的情况,导致交叉走线量增大?PG 能否消减?  inst density ? Pin density 是否合理? 后端实在解不掉,多跟前端讨论讨论数据流的问题,看有么有优化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析为什么局部这么多走线,逻辑设计是否合理,有没有数据流来回窜的情况,导致交叉走线量增大?PG 能否 ...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