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的家庭宽带服务很差有用过联通移动的企业宽带的吗

楼主(2023-11-21):
自己在家里搭服务器,用公网IP访问。感觉电信的家庭宽带服务很差,有用过联通移动的企业宽带的吗?
我用的电信的宽带现在的公网ip访问不了ping不通,维修那边搞了好多幺蛾子出来,而且发现所谓的500M带宽晚上测了一下网速只有50M,因为晚上高峰期要跟别人共用带宽,但是价格很贵,一个月大概要200块。
想换个靠谱点的宽带,看到有其他的公司的比如联通移动的企业宽带的介绍,好像价格还便宜点,网络带宽应该是自己用的,说是多少兆就是多少兆吧?应该不会高峰期跟人共享降速很多吧?这种企业宽带可以用公网IP吧?如果固定IP估计价格会比较贵了。用动态的公网IP也可以的,请各位指点一下,换企业宽带是否可行,价格哪个比较实惠又够用的。

自己搭建服务器用企业宽带的中小企业宽带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
你这肯定不是10000直接拉的。

网友A:
电信还觉得差,那就没得选了。

网友:
以前移动免费的感觉很差,后来换成收费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还觉得差,那就没得选了。

我的电信的公网ip用外网无法访问,也ping不通,报修后,那个维修师傅估计连问题都听不懂的,然后就直接给我结束维修了,说是已经完成了。然后我回家一试,根本没用。然后再保修,还是那个师傅接的,给我打电话说是网络就这样的,没有问题,想让我就不要弄这个问题了。这不是傻子吗?我自己要假设服务器,访问不通,就不搞了?这个师傅不只是技术不合格,工作态度也完全不负责,感觉根本就不胜任这份工作。然后那个师傅还要求我今天结项,后来有个人打电话说如果不当天结项会扣钱什么的。这都什么服务啊。一团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还觉得差,那就没得选了。

你大概是电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大概是电信的

看你说话的态度,活该问题没人管。庆祝下...

网友:
目前电信的宽带还是最好的,下行是多少基本上就是多少。至于你的情况,先看看自己用的是什么路由器。是不是公网IP,一般情况下客服是不会骗人的。你也可以自己去电信营业厅让他们给你看一下在没在公网栈就清楚了。另外,你可以把路由器的防火墙关掉试试。自己找个专门测公网IP的网站,全国各省都会给你搞几个IP来测是否能连上,它也会显示你的公网IP。当然,你也可以在你的路由器上看你的IP,如果显示的IP跟你的路由器IP不一样(十有八九ping不通),以路由器的为准。

网友:
看区域,南方电信很好,北方联通不错,
至于带宽的问题,如果小区大,使用宽带的人多,晚上大概率是达不到的,只能反馈,让运营商增加你们小区的出口带宽,
还有公网IP的问题,现在电信家庭宽带城域内默认是大私网地址,只有你要求要使用公网地址,才会给你分配公网地址,另外就算是给你分配公网ip了,不管企业还是家庭,默认的几个常用端口(80,443,25,110)这些默认都是被封禁的,企业宽带备案后可以解封这些端口,家庭宽带无解

网友:
南电信北联通,运营商直拉……